IBM T40 分压电阻导致的不开机

楼主(2010-10-19):
接一客户IBM T40 笔记本,客户说不开机,通电测试,待机0.04左右正常,按开关键无反应该,拆机测待机条件,3M,5M,1.2、1.8、1.5都有,再次按开机键,仔细的观察电流表。发现按开机键后,电流表的电流微微向上升了一点点。心想后边一定有微短路的吧。,打各供电电感,无结果,没有发现异常的,冷静想了一上,按开机键电流会微微向上升了一点。应该是后续的电压没有出来吧。再次测待机各个电压,3M,5M,1.2、1.8、1.5都正常,按开机键后再次测试,当测到1.8、1.5时,突然发现1.8、1.5没有了,拨掉电源再次通电又出来了。这下应该找到问题了,按开机键后查1.8的产生条件,1.8 是由U51产生的,如图,测U51的供电,11脚开启条件都满足,但L19就是没朋有1.8,看图与L19相关的Q71,也有可能是Q71坏了,更换,无果,想U51的供电、开启条件都出来了,应该出来呀,想起了1.5,1.5是由1.8经Q76产生的。想是不是Q76不稳定造成的,换Q76,结果还是一样。郁闷呀,仔细查了与1.8相关的图纸,在查到由1.8 产生1.5的电路时,仔细看了与之有关的器件,突然发现分压电阻R489,1M的电阻板子上掉了,如图 ,板图: 找料板补上电阻,上电开机,电流几经跳变机子亮了。至此此机修复。

网友:
掉这电阻怎么就没有电压输出了呢?

网友:
根据图纸来看的话,R489没有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楼住这个实在是看不明白了

网友:
没有分压,相当于16V电压直接加在MOS管G极,MOS管直接导通不受控,1。5电压就成1。8V,如果这电压可以被TB62501检测到超压,哪应该会关掉开关信号保护才对啊?怎么开关信号没关却又没电压输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