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液晶显示器高压板

楼主(2010-10-20):
求一个图解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我这里有图片

网友:
不是吧眩目

网友:
这个高压与电源一体的,接屏的两根线就是高压板啊!!

网友:
这不是SAMSUNG 943NW的一体板吗

网友:
楼主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知道什么意思,是要买这个样子的高压板吗?

网友:
好像 三星943NW系列的 这个换高压包啊 7-10块钱

网友:
我想了解一下显示器里面电容了  什么二极管 三极管一类的 都在这个板子上什么位置了?

网友:
你还是去先看看基本电路吧,这个要一下说清楚,估计不是一般的难。

网友:
好模糊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