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865主板关机立即重启。

楼主(2010-10-20):
故障现象:按下开机键主板正常触发,进入系统正常使用。但是,从电脑上关机,关机后马上重启,按下开关键可以关机(清空CMOS,系统已经换过3次了,换个硬盘故障依旧(SB做法...)  内存也试了(神奇几率).......求解。
BIOS?  IO   NB  求解呀....可以硬关....   我没刷BIOS的——

网友:
我以前也有碰到过类似的主板, 换了电源.内存. 检查了主板的各供电均正常. 没修好啊

网友:
装个系统看看吧。或是CM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下以下这个几个信号和元件:
1:RI
2:75232等串口芯片
3:IO
4:SB

网友:
主板的问题,可能是南桥不良

网友:
865主板 很多是io控制开机,查查io的开机电压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