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达X10A主板 山寨上网本求图纸或局部大图

楼主(2010-10-20):
一台山寨本 用的是联达的联达X10A主板 二修机器 ! 待机有+V3.3A和+V5A,能开机 ,CPU无供电 。电流只上到0.26A!有个管把PCB都烧穿了!求图纸或局部大图!

论坛有个联达X10A的PDF 可惜权限不够下不了 ,谁有的帮忙发一个!谢谢!

网友:
只知道海尔有一款X105的机子用的是同样的板子。上面的标识Q28   APM4906 RKAB0三脚。八脚接了个0欧的电阻。没有图纸。看上面的信息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我这哟块一样的板子,周围没什么东西。R409和R408是个0欧的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R409上面那条线走哪去了? 能帮忙拍个图吗?

网友:
连到背面APW7138的13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PDF好像是接APW7138的第3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一下PDF 好像是接到APW7138的第3脚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错 应该是R408上面那条线

对的是这个图

网友:
有块类似的板子  这个位置 是个4468的八脚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