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2 加焊屏线座后不处发了?

楼主(2010-10-20):
近日有一本本,本来是开机不显示的,外接可以,以为是屏线座虚焊,就加焊了下。可现在确不处发了,有人可以指导下吗?对T22的电路不清楚。我该怎么去检修了?

网友:
没思路时,按时序去修就对了

网友:
焊短了吧

网友:
把自己焊过的地方再仔细看看 是不是那里联锡了  现在的电流跑什么?

网友:
好像那个本来就有联锡的地方

网友:
待机是多少??是不是你加焊的时候弄掉了一些小元器件比较三级管之类

网友:
待机5V,1632发热。是不是5V输出后级短路啊。

网友:
待机电流正常吗?可能是连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