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FL50 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0-10-20):
Acer
FL50
维修一例
料号: LA-2761(其中系统供电芯片为MAX1999)

故障:接适配器不开机,(待机电流为0.03A,)用电池
      可以开机,初步判断保护隔离电路出现问题
维修过程:
   拆机检查,先通电测试,待机电流为0.03A,按开机键无任何变化,通电测量时发现接适配器时,待机电压3.3V5V变为1.6V1.8V测试发现高端场管输入电压10V很明显公共点电压B+偏低,跑线路发现公共点电压B+出此下图:
进一步,测量发现PQ5(4407P沟道)输出不正常为10V,正常应该为19V输出,测量发现123pin输入19V,输出脚5678pin10V,4pin控制19V,P沟道场管导通条件为G<S,现在为19V,很明显是保护起来,那下一步只能去查PQ5控制G电压

我们可以先分析一下PQ5的导通条件电路图如下;
假设PQ5要导通输出只需满足PQ9(N沟道场管)G极为高电平,假设为3.3V那么PQ9导通接地,拉低PQ5G极接地,PQ5导通条件满足,19V就会顺利通过。
那么要想满足PQ9 G极为高电平,根据电路图分析得知:

有以下三个信号满足一个情况即可
1.ACOFF#
2.PACIN
3.ACON
首先我们先来分析
A.
条件一:ACOFF#信号从图纸得知:

ACOFF#信号是有VIN经过PR33PR32得到的,我们先打断一下,先找一下VIN的输出是多少V。先看下面的图纸
其实就是适配器输出经过电感PL1和整流二极管PD26VIN输出19V
那么ACOFF#实际测量时19V,看下图PD7反向截止,PD72点就不会输出,那么看来ACOFF#不会输出,条件一不成立

B.条件二:ACON信号看下面图纸

ACON信号来源于PU1B,而PU1是一个运算器LM393内含两个运算放大器,而我实际测量PU17pin已经输出3.3V,
3.3VPD61点就会反向截止,那么ACON就不会输出,那么条件二不成立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修过是恩哪个充电IC不正常,造成充电IC的一个信号不能正常输出给IO使IO保护起来了造成不能开机的

网友(点评):
朋友你说的是acok 还是acin 那个信号 一起研究下 呵呵

网友:
C.条件三:PACIN信号看下面图纸PACIN信号的出处:
我们先来分析上面的电路图,PACIN输出是由PU1A(LM393)1脚输出,实际测量,发现1pin0V,感觉不正常,那查PU1A的工作条件
8pin供电     5v 正常
4pin接地     0v 正常
2pin输入信号 3.3v 正常
3pin输入信号 1.8v不正常(正常电压为3.3V
那么就查3pin输入电压为什么偏低,看一下3pin电压是有VIN经过电阻PR3PR6串联分压而得来的,后来把电阻拆下来测量发现PR6微微偏黄,有图纸得知一个20K电阻,实际情况阻值偏低为10K,在料板上找了一个装上去,PU1 3pin输入变为3.3V1pin也正常输出3.3V,至此装机测试OK,维修完毕。

网友:
向楼主学习。思路清晰

网友:
佩服楼主对这个三个信号分析的很透彻,对我们新手的帮助也很大,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思路真清晰啊

网友:
楼主修的这个仁宝的电路好水平啊

网友:
楼主厉害!太好了!我以前有不懂的再次学习了!!谢谢

网友:
电阻坏了它的阻值会变小吗?

网友:
典型的仁宝点火回路,我遇到过两次了,都是MAX1999附近进水,precharge电流偏大导致不点火。懒得查,直接改比较器分压电阻,降低点火要求,修好后用着没问题

网友:
有图纸得知一个20K电阻,实际情况阻值偏低为10K,

电阻坏。一般是阻止变大。这里怎么是偏小,谁能解释下,为什么会偏小?

网友:
大哥,5脚的被你弄个8PIN 的出来了,是我看错了还是你弄错了,搞的我到处找8PIN找来找去只看到个5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