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0):
本人新手修的 第一台本本是 HP 拿来时客人说是黑屏 ,加焊北桥后OK ,试机又发现按键有两个不行 一个是 切换大小写的换不 了了,还以个就 是=个按键一按就 变成别的了,用USB按键外接后又是 OK的 请问各位师傅这个是键盘坏了吗 ?
黑屏

网友:
先看看排线和接口有没有问题,再考虑io

网友:
键盘问题常见都是拆装后容易出现,检查下各个排线接口清洗下确保没有接触不良之后的问题再试机。

网友:
有可能是键盘的问题,有的机器大写键能打开,但关不了,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但是我用USB键盘可以用啊 我想IO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
碰到台SONY的机子。换接口排容

网友:
应该是键盘的毛病

网友:
接口清洗过也量过都是ok应该是 键盘的 问题吧?

网友:
USB键盘是南桥管,笔记本键盘有的是IO芯片一体的,外接键盘管用不能说笔记本键盘就是好的

网友:
还是仔细检查安装有没有问题。键盘有没有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