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S12085 开机亮1秒便黑屏

楼主(2010-10-20):
型号:优派VS12085
故障:开机显图像1S便黑屏,指示灯绿灯
维修:一般这种情况都是高压条或灯管。
         拆机用自用灯管试高压条,无问题。用度机套件试他的灯管。居然也亮着不灭,奇怪。这种问题一般能够去高压保护的,我都想去掉高夺保护,但是这个高压条上的芯片是MP1008ES。在网上搜了一下,只看到本论坛的一位师兄说可以4脚去保护。于是我试了一下,真的可以。后来装上机一看,屏的上方比较暗,看着真不舒服。怀疑是他的灯管坏了。于是拆屏,一看,上面的两根灯管都断掉了。于是换掉,。OK。
当然,说明了MP1008ES的四脚接地去保护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现象高压条保护电路的问题比较多见,还是仔细查找问题所在位置修好为妥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还是灯管有问题 只是我们手里的高压板不太敏感 所以不会出现故障现象    lz还是尽快换灯管吧   去保护不是长久之计   容易出大问题

网友:
在高压板上去掉 保护电路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