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星17寸彩显的三原色错位,RGB三种颜色变形而没有重叠在一起,何解?

楼主(2010-10-20):
一台三星17寸彩显的三原色错位,显示OSD菜单时也是,RGB三种颜色变形而没有重叠在一起,何解?

网友:
磁环补人动过了。

网友:
摔了没呢,要不就是磁化太严重了。。。再就是视放芯片虚焊了

网友:
磁环应该有松动的,打开看看有没有松动的,复位一下就行了

网友:
耐心调解一下汇聚看看,应该有改善的,否则显像管坏了。

网友:
如果显像管的会聚磁环没有松动的话,就看看自动会聚电路。

网友:
汇聚是不是让人调乱了呢?

网友:
怎么不见发问的人上来说一下,修好没有啊?
如果没有带磁,也能确认没有摔过或严重碰撞过,那就是会聚磁环的问题了。

网友:
我遇过一台是坏偏转的

网友:
重点检查磁环汇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