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K8TMQ

楼主(2010-10-20):
我有一个L-VK8TMQ主板放上CPU风扇转一下就停,我测了一下12V也没有短路,给CPU供电MOS管也没有击穿的,不上CPU 可以一直通电的CPU风扇一直转的。

网友:
北桥可能挂了

网友:
不一定是短路引起的断电
如果是短路引起的断电,一般断电后不重新撤插ATX电源,板子是通不了电的
可以由此确定到底是短路还是电压缺少引起的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