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M720显示字抖

楼主(2010-10-20):
昨天接一台清华同方LM720显示器,黑屏、指示灯亮,加信号屏闪。典型的高压板或灯管故障,拆机发现高压板上25V220VF电容漏液,12v保险坏。换上新元件后,屏亮了 。屏不停地抖,看图片看不出什么。尤其看文字就抖的特别明显,高压板,适配器都换了还是不行,用通用驱动板点不亮屏,因为手头没有合适的驱动板。请各位高手给个思路,该不会是屏坏了吧

网友:
驱动板上的电容是好的吗?

网友:
驱动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