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V花屏(像火烧云一样,会变化)

楼主(2010-10-20):
前几天我接了一个华硕A3V的机子,花屏,重做显卡花屏依旧,然后就重做显存,做了三颗就好了,测了一天也没有问题,客户拿回去后说按一下硬盘那一块地方会花屏,我测了下,不按的话很正常,按一下就会花,从新加焊了一下显存,又回到以前的现象了,现在很头疼,不知道怎么弄了?请高手给小弟支支招!

网友:
四颗显存你都做了吧,可能就没事了

网友:
取下来全部从新植株吧,可能就会好了 。现在的现象还是虚焊的问题。

网友:
   很明显  虚焊  重新做 要不换一下显存

网友:
能好说明还是那边的问题,显存比较难做,记得有次DELL机器,连做3次才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不是少装ML片了啊?“

网友:
谢谢大家,集思广益,昨天已经好了,我把剩下的一颗现存也重新做了一下就好了,但是之前我量那些测试点的阻值都一样,不知道怎么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