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p/compaq本本电路图上这些电压标注都是什么意思啊 ...
请教hp/compaq本本电路图上这些电压标注都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0-10-20):
很多,有3d3v_s5,3d3v_aux_s5,5v_s0,5v_s5,3d3v_s0,
电路图

网友:
还有ad+,bt+,0d9v,1d8v_s3,0d9v_pwr,ddr_vref_s0
那位老师能解释一下有什么规律吗,这些电压的来龙去脉。

网友:
每个厂家的电路图一样的功能,标注却不一样,我搜了好几天了,也没搜全

网友:
3d3=3.3 后缀不好说,就像你说的,每个厂家不一样

网友:
ddr_vref_s0是内存参考电压 后面的s5 s3 s0可能代表电脑的几种状态 待机 休眠 和开机

网友:
高手们能不能总结一下各大厂家标注的规律呢?

网友:
5-6楼解释够清楚了。各品牌都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