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C-MX/1333装CPU无复位

楼主(2010-10-20):
P5GC-MX/1333装真CPU无复位,,CPU无供电电压,这是怎么回事??
如何维修?? CPU 也没温度   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内置网卡短路,拆了它

网友:
这个板子我昨天才修的 上双核CPU的   你把 内存上面那个 APW7120换了  准OK   没有APW7120可以用RT9214代替

网友:
我换下试试看

网友:
LZ  换好 说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