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L PRO主板跑C2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10-20):
P5QL PRO一块华硕主板接手维修,故障为开机代码跑到C2不跑了,测试内存电压为1.79V,内存槽清洗过,内存换过,BIOS刷过,故障依旧,是不是IO的问题,IO是W83667HG-A,手里没有这个芯片,请高手指点,谢谢
华硕
芯片

网友:
可以换个试试看。你把内存槽旁的排阻加焊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