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x2开机掉电求救

楼主(2010-10-20):
一按开关,电流跳到0.5就掉电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掉电

网友:
最好发个图上来,电压什么的说下

网友:
这种情况有点麻烦,要按供电时钟复位来查

网友:
LZ修好了吗?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 看图查查咯

网友:
掉电,先从短路查下,然后跟着时序慢慢来,掉电,不能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