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帮忙看一下内存图,哪里坏了?

楼主(2010-10-20):
256m,双面的,是第一面的7和8与第二面的7和8坏了吗,双面的不会看请指教一下.

网友:
1-32M 最后面89ABCDEF
64-96M 最后面89ABCDEF

网友:
最后一组芯片。

网友:
基本上是正面的第8颗坏了

网友:
是DDR还是SD?
DDr的话,正面,最后一颗

网友:
最后一粒XX搞定

网友:
是DDR 1代,256M双面的,谢谢各位。

网友:
第八个芯片坏了

网友:
第一面,第8个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怎么判断的,知道的讲讲,学习点知识

网友:
上面的四条虚线是正面的一到八个颗粒嘛.

网友:
第一面第八个芯片有问题,先加焊试试,不行再换芯片吧。

网友:
正面的第八颗 先加焊一遍 量量排组没坏的话就换了

网友:
正面最后一颗

网友:
正面的第八颗

网友:
加焊肯定不行直接换吧 这种肯定是颗粒坏了

网友:
248M?怎么容量没认全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用集显做RST测试,这样是不准的。

网友:
这个坛子的这个版块被极个别虚张声势和利益第一的人所控制,已经与整个论坛的整体思精严重不一致。
其它版本都是能修好东西,把心得给大家分享,而这个版块?是:我知道,我就是不告诉你。更为严重的是封杀过一些好一点的软件与维修经验.
我有一个朋友,当过百度某个吧的吧主,后来以吧主的名誉开个小店,被人给骂死。
做生意无可厚非,但最少不要以版主的身份。版主还是第三方专业人士当比较好。

网友(2010-11-19):
最后一组单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面第8颗IC不良.......

网友:
这么小不修了

网友:
第一面 7 8 颗粒对调 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