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加焊显卡后掉电

楼主(2010-10-20):
DELL D620是110M的显卡,开机黑屏,偶尔花屏。确定是显卡问题。加焊显卡后出现新的故障。开机后风扇不转,CPU电压0.95V。电流跳到1A后无跳变。4灯全亮,大约5秒后掉电。按开关仍可开机,现象依旧。不插内存也是这个样子。把显卡摘掉电流跑到0.8后大约5秒后也是掉电。郁闷了,期待高手救助。

网友:
自己顶一下,在线等。

网友:
不插内存也是这个样子 没有过内存,北桥搞虚了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掉件。。仔细对比。我以前遇到过 还有就是可能显卡芯片坏掉

网友:
掉件的可能不大。我仔细看了,确定没有掉件。北桥我是用铝箔隔热的,虚的可能我感觉不大。

网友:
开机后各个电压都出来了吗?特别是CPU的电压

网友:
显卡烤死了吧,我做Z99的7300显卡烤死过一片。

网友:
显卡拆下来后也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这个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重新焊个显卡试试

网友:
重新做了个显卡上去,现象依旧。

网友:
刚测试了一下电压,感觉各电压正常。

网友:
是不是显卡坏了 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换一个新的显卡试一下......是不是没做好..这个成功率并不是百分百

网友:
dell的显卡没做好就会掉电,还会不开机,上个全新的吧!

网友:
刷过BIOS吗?感觉BIOS也是可能的

网友(2010-12-08):
有没有个修好的啊,这都只是猜测

网友:
是不是显卡坏了 显卡坏了会掉电的 我这个D620是不能上网郁闷了

网友:
显卡和北桥一起做

网友:
找个 旧的7300 直个 珠坐上去试试

网友:
桥重做下

网友:
有的机器显卡坏或取掉显卡都会掉电的

网友:
换显卡把   继续加

网友:
b北桥的可能也很大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出在显卡这里,

网友:
学习中期待你能修好。

网友:
把显卡重新做好,然后把显卡装上去,再测量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显卡被焊坏了,换个新的显卡芯片试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CPU坐子里进了汗膏    我每次做完BGA都要洗下CPU坐  做完显卡不跑马的太多了  问题是千奇百怪    我最近也修到一台IBM R61的机子做完显卡也不跑马  正在研究

网友:
A. 键盘的上方,电源按钮的旁边,有三个小锁灯,这是故障诊断灯.1代表亮;(1)代表闪烁;0 代表不亮
1.若显示闪烁的0-1-0, 内存问题
2.若显示闪烁的1-0-1,内存没插好
3.若显示闪烁的1-1-1四秒,然后同时熄灭,主板和cpu 问题
4.若显示稳定的0-0-1代码,主板和cpu 问题
5.若显示稳定的0-1-0代码,主板问题
6.若显示稳定的0-1-1代码,内存问题.

B.   移除所有可能干扰的外设:外接电源,电池,dock,minipci 无线网卡,modem,光驱,硬盘,内存.

C.   不带任何电源(拿掉电源和电池),按住电源按钮15-20秒钟,将主板系统复位,也就是所谓的放电.

D.   移掉内存后,接外接电源,再观察诊断灯的变化.
对于d系列机器,也可以走dell的诊断程序,按住fn不动,再开机,如果现在下列错误代码,也能代表哪些硬件出问题了.
如果移除内存,没有出现0-1-1静态的内存错误代码,看下表的指示:
1.若只有电源灯亮,主板问题
2.显示闪烁的0-0-1错误代码,主板问题
3.若所有锁定灯亮四秒钟然后同时熄灭,主板和cpu问题
4.显示静态的0-0-1错误代码,cpu问题

网友:
机器检测不到内存也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