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假负载供电正常,上真CPU无主供电

楼主(2010-10-20):
   华硕K8V-MX/S主板 AMD745CPU  两相供电,有驱动IC
  上假负载供电正常,上真CPU无主供电,诊断卡六灯齐亮
  电源IC是RT9246A  假负载开机主供电为1.53V,测VID4为0,VID3为0,VID2为0,VID1为1,VID0为0,供电也正常, 测PG正常,测SS脚也正常为高电平;输出控制脚26,27脚都为0.66V。
  测驱动IC RT9603  测得2脚的驱动信号是0.66V(不只是否正常)其它脚也都正常。
  内存和AGP的电压都正常

  上真CPU不产生供电,(排除CPU兼容性问题换了7-8个CPU都这样)
  测IC工作条件28脚供电有5v正常;SS脚为0(不解);
  VID4为1,VID3为0,VID2为0,VID1为1,VID0为0(这组VID应该要有1.1V的CPU主供电);两个NC脚为0V,PG脚为0V;
  输出控制的26和27脚为2.2V;
  查驱动IC,4脚供电正常,1脚BOOT正常,2脚驱动信号为2.2V,但5脚个8脚不输出控制场管的电压
  请老师帮我分析下这个图   IC的SS脚为地电平怎么会有2.2v的驱动信号出来。不是应该高电平有效吗?
  刚刚量了下 上真CPU的时候内存的所有供电也被降低到只有开始的一半!内存供电只有1.2V了

网友:
AMD主板要先有VDDA供电,还有内存供电才会有VCORE的。

网友:
刚刚量了一下!上真CPU的时候内存所有的供电也将到只有开始的一半了

网友:
有没有代换过CPU,U可以坏了吧

网友:
大哥 拜托你看完帖再回哦   我有注明排除CPU问题呢 我换了7-8个CPU都是一样的

网友:
上U的时候 上内存了么

网友:
这电路图画得太好,用什么画的?

网友:
既然上假负载信号电压都正常,你试着从假负载跟上U的区别入手试下!我估计应该还是电源带不起负载!查电容试下!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啊

网友:
我还没弄清楚故障出在哪里  自己推上去一下  希望有朋友发现我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都说换了7、8个U了    你来灌水的啊?

网友:
           会不会是有漏电或者电阻坏了?

     查下电源IC附近10欧姆以下的电阻

网友:
我修过这故障,换电源IC好了。

网友:
可能供电的带负载能力不够

网友:
同意IC问题,或者底座

网友:
图片有点太模糊了,看不清楚。我给你点方案吧:
检修思路:主供电
①        必须在放CPU假负载或者真CPU以后,再测CPU的供电,否则识别不到VID。
②        部分主板必须放CPU以后,才能有电压输出。(775针主板上常见)、
③        部分主板上假负载后电压偏高或偏低,上CPU以后,电压正常。(高太多需小心烧CPU)
④        测CPU主供电对地值是否正常。(测电感连CPU一端,不放假负载或CPU时候测量)。数值在400以上正常,20-30之间,为北桥轻微损坏,数值在10一下,北桥坏。
⑤        CPU没有主供电情况下:
1,        测上管的D极是否有12V或5V,若无,查看12V或5V电路上是否有元件损坏。
2,        测上管的G极是否有控制电压,若无,查G极到电源管理芯片之间是否有开路或者元件损坏。
3,        测电源管理芯片的VCC(供电)是否正常,VID(信号)引脚是否正常,回路(接地)是否正常。
4,        如上述正常,则电源管理芯片损坏,更换同型号芯片,或者能替代芯片。
5,        若芯片正常,查下管是否击穿。
6,        测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小电阻小电容是否损坏。
7,        上述正常,则查看CPU底座是否虚焊。虚焊则加焊。
⑥        CPU电压偏高:一般为电源管理芯片损坏。
⑦        CPU的电压偏低:滤波电容漏电,电源管理芯片损坏。
⑧        电源管理芯片损坏:上假负载电压正常,上CPU没电压、电压高、低。
小IC芯片坏,电感、场管均会发烫,有一只场管击穿,则所有供电电路场管短路。用万用表测试,看那一只场管有两个导通,两个导通,该管坏,拆下后,其余管变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