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点位图怎么用

楼主(2010-10-20):
手上有点位图 有软件 可是不知道怎么用 知道的告诉下 谢谢

V3000 945独立.rar

945独立

V3000 965独立.rar

965独立

V3000 AMD 6150芯片组.rar

AMD 6150

V3000 AMD MCP67M-A2 单桥.rar

AMD 单桥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你有图有那软件么,要配合软件的

网友:
呵呵。看看我也在找

网友:
V3000一般是点线图吧,就是看到哪个元件输入就行了

网友:
可以直接下载一个软件,百度里面一大把呢

网友:
用软件看的,下各软件

网友(2010-12-01):
可以用的,给你个链接可以学习BoardViewR4的使用方法
http://wenku.baidu.com/view/d196123a580216fc700afd1d.html

网友(2014-11-08):
很好的软件!点HELP看帮助里有说明!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