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锡膏和洗松黄时用的洗板水(我用的是稀释剂)都有毒吗?

楼主(2010-10-20):
我想问问有没有毒,毒性大不大,我现在有严重的咽炎,不知道能不能导治不生育,或者是治癌??

网友:
我从来不用洗板水,我一直用的是酒精,洗的时候,多洗一会就行了
如果不好洗,先板要洗的地方用风枪加热一会,板热了,用酒精,很容易洗的

我做BGA也是用酒精

洗板水很刺激人的,会致病的

网友:
看来我要马上换酒精了~!

网友:
那个致癌呢  和各人体质有关系 你身体不好的话什么东西都能致癌

做维修的 关键是保重身体 早睡

网友:
“洗松黄时”是什么意思?

网友:
自己做过油漆工,天哪水含苯,危害最大,喷漆用的扁方桶稀释剂,溶解性不错,含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