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集显

楼主(2010-10-20):
HP6520雷打了,南桥网卡已损坏,换南桥后自动开机,通电电流跑到0.42就重起后双跑到0.42。不断重起且按开机没反应,南桥已换了两个问题一样的。今天卖了一个新IO      KBC1070-NU换上去也是自动开机电流跑到0.42但不会重起,不知道怎么修了。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怎么修。这个IO有程序的吗,谢谢

网友:
那位
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这个IO之前我换过都是可以用的,只能给你这点信息,雷击的板子你要好好用心查查了,各个供电,还有阻值,通常都是由小发现,抽丝剥茧后找到问题根本所在的

网友:
那这IO是没有程序的吗,

网友:
时钟也没出来,我现在不知道 原来的IO是好还是新卖的IO是好的,还是都不行,

网友:
修好啦,把ADP3208换掉OK了。

网友:
是CPU的 供电吧   你挺幸运的  520 雷击的板子我已经换了两块了

网友:
它CPU供电电压也有,其它的电压也正常,后来查到ADP3208的2脚PG信号只有0.22V。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雷打的机子不太好修,你看看网卡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