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触发保护!

楼主(2010-10-20):
接一台IBM T41 通电可以触发,待机电流0.02A,触发后电流上升到0.53A,掉电,掉到0.00A,不能再触发了,降非重新插扒电源才可以触发,待机有3M ,5M ,1R8M,1R2M电压,触 发后测了除充电电感以外的所在电感 ,电压正常,手摸没有发烫的IC和小元件,CPU VCORE电压0.95V。没有维修思路了,高手指点!
cpu

网友:
呵呵 这个好像有点难

网友:
论坛上关于T40掉电的帖子很多的啊,应该有你可以借鉴的吧,这个问题挺不好弄的

网友:
主板短路,断线,造成,重点检查一下显卡和北桥。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温控那一块!

网友:
电感电压正常的话,温控这可以查查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看

网友:
摸一下南桥发热吧 估计有可能是南桥坏了。好好查一下吧

网友:
你换南桥,肯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