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芯片

楼主(2010-10-20):
刚刚买了个960的北桥是集成的,放在板子上面怎么没有加到多少度的时候就鼓了包,是新买的应该不能啊加到200左右平时都260都没事可是这个加到200度就不行了,上面鼓了个包。 问问有经验的师傅这怎么回事,是不是北桥是假的啊。谢谢了

网友:
  鼓包了 也不一定坏了

网友:
只能说可能不是全新的吧,有的是芯片本来是无铅的,但是卖给的可能就是有铅的,遇到6100北桥就是这样,也鼓包了,但是还是能用的,

网友:
960的北桥这么容易就鼓包吗,是不死太潮湿了
做bga之前烤一下

网友:
做了上千个桥了,还没见一个960北桥鼓包的呢

网友:
960是不好做,上风嘴要高点,下风嘴离主板近点应该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