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修的DELL1310内显白屏外接花屏,有故障图

楼主(2010-10-20):
最近接到一台DELL1310故障是内显白屏,外接花屏故障。如图: 。主板正反面如图: 主板板号: 。芯片组是965+HBM+630独显两颗显存。看到这种故障我首先是把显卡重做和换新,重做显存,故障一直没有变化。于是打显卡与北桥之间的这些电容(正反两面电容如图: )的对地阻值,发现它们之间的阻值是:正面电容与北桥相边端的正向阻值是342,反向阻值是313到319之内;与显卡相连端的正向阻值是309,反向是如图: .主板反面电容与北桥相连端正向阻值为313到315,反向阻值为523--533;与显卡端正向阻值为244到246,反向阻值为 .不这是否正常,一时也找不出其它的故障点,现向各位请教,帮助分析一下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补充电路图:电容正面电路图: ;反面电容电路图: .

网友:
现在显卡好的太少,说是全新,做上去点都点不亮。你这台1310换了显卡还是原来样子,显卡没坏,显存坏了一颗,建议全换。我修过一台索尼机器,四片显存全坏,我换一片点一次,每次都有好转,换到第二片的时候跟你的情况差不多,四片换完后完全正常。不用考虑北桥。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 有问题啊

网友:
最大的可能性是显卡,换完后外接正常后,如果屏上还有亮线,屏也坏了。

网友(点评):
把两个显存换了

网友:
重做不行的话,换显卡把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芯片的问题 想显存就更不可能哦  LZ仔细看哈是不是件掉了特别是电感很电阻 分压的

网友:
这样的花屏,一般是显存,遇到过一个DELL D620显存坏了一颗的.

网友:
还是显卡的面大,建议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
假如重做,建议控制好温度,这个板子薄,做的时候很容易向上鼓,我前几天刚弄过,总是不亮,最后让别人给交换了。

网友:
630 显卡还是坏的很多的。先换个新的试一下。如果不行在动显存

网友:
屏线自己接8条过去试试吧。这几天也搞了两台类似毛病,一台华硕内接亮无字,后确定屏坏,一台HP CQ40内接花屏外接正常,显卡换过显存吹过,后无招买了个新版故障一样,这时猜回来搞屏和屏线,屏线虽然测都有通自己接8条过去就可以正常显示了,郁闷。。

网友:
做下显卡那种花屏很像显卡

网友:
这现像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可先做下显卡看看,

网友:
按照原来的型号 把显存都换了 就好了

网友:
显卡换过了就换显存吧没什么好想的注意显存要全部换新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建议,我这就发显存过来一试。

网友:
显卡吧。这样子还没有遇到显存出问题的

网友:
没遇过这样的

网友:
换显存看下,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这个本 的板子太薄了 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温度 实在不行植有铅的球

网友:
显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感觉像显存,没用测试软件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