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80 (ZR1)到WinXP LOGO画面滚动条跑6次卡死

楼主(2010-10-20):
ACER 3680 (ZR1)到WinXP LOGO画面滚动条跑6次卡死。用光驱启动能进入winpe微型系统。
取下光驱,一切OK,换一新光驱,到LOGO画面滚动条跑20次才能进入系统桌面,但光驱插入光盘读不出碟片而死机。请教是南桥坏了还是别的地方问题?南桥是NH82801GBM
桌面

网友:
我这里也有台,南北桥都换了故障一样,等待解答。

网友:
我现在给客户直接取了光驱 好在他不咋用

网友:
南桥也干了现象都一样

网友:
acer的机子 有一次 因为odd 引起开机后蓝屏。

网友:
集显的还是独县的? 独显的 7系列的显卡 很爱坏的! g的南桥一般不出问题吧
!

网友:
调下COMS啊 改成硬盘启动

网友:
来自: 重庆
貌似3680 有很多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多次 换了光驱好的 但是光驱是好的 没有搞懂过

网友:
光驱接口的电压 正常吗

网友:
看光驱接口和硬盘接口电压.同时插上的时候电压够不够.修过富士通电压不够档这里的.

网友:
我也问到过一次。以前一个机器。我还以为是南桥的问题。发现裸板就正常。后来装上去又不行。发现拆了光驱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