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高手进来啊,请教一下啊!!!

楼主(2010-10-20):
接到一块L4S5MG/651+的板,开机跑2 6不显,看到显卡旁边的小
三极管
给人家拆了,找了一个换上去显一次之后复位一下又跑2 6不显了,三极管旁边的电容电阻也换过了,也是第一次能点亮,复位一下还是跑2 6,逝什么问题啊,高手们!!!!!!!!
显卡

网友:
我遇见这样的问题 换了北桥好了哦 不知道你运气有没有我好哦

网友:
26就是不过显卡

网友:
加个独立的显卡试试,不行的话,就是北桥了。

网友:
桥的可能性要大些

网友:
我觉得也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换上去的三极管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