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 分析各电路谢谢

楼主(2010-10-20):
一台神州的 HP650 换南桥换EC 都没用,现在情况是 开机到1.22V左右坚持2秒 掉电。 然后自动 重启 又到1.22 就不动了 ,进水部位在触摸板处 ,现在测得5VS5 和 3VS5 不正常 触发后只有2V左右
主板上没有 PQ43 PQ 47 pr176换过 。 pr189 12V 现在是15.5V 正常吗。 现在S5OND 触发后 有3.,3V 。现在测得5VS5 和 3VS5 不正常 触发后只有2V左右 有人说 是5VS5短路 那为什么 3vs5电压也低呢 请问是哪里坏了
触摸板

网友:
可能是转换用的15v不正常 导致 都不能转换

网友:
楼主是2V是从哪里量到的电压?转换以后的还是电感后级的?
要是转换后的电压,哪考虑一下控制电压是否足够,后级是否短路
如果是量电感的电压,哪基本是短路吧,个人认为

网友:
触发后5V只有2V???估计是有短路的把电压拉低了。进水了的机器不太好分析。找找吧

网友:
豆腐刀
的帖子
[/b这个电压没有后级。我直接从PQ41引脚上量的 我不知道这个控制电压时多少,我也怀疑是G级电压 低了 如果是短路的话 会是 3VS5 和 5VS5 一起短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