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长城1772ED)行副不可调

楼主(2010-10-20):
新蓝(长城1772ED)行副不可调发现K字头的C2026可没有原型号请问可以用K字头的D2058代换吗?因手头只有这个管、、、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管了上标有二极管的方位是否一样。

网友:
回复 一条河 的帖子看到脚位是一样、、不过代换上去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电压数据都没有,叫人怎么分析?
三极管能不能代,自己查下参数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