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932

楼主(2010-10-20):
出现代码 ejecting    求高手解答

网友:
松下653CN 报 EJECTING   复印机不停。打印正常.
出现提示的话,机器若没有原稿,有两种可能。
1、机器原稿处卡有部分纸张;或清除卡纸时将原告传感器位置拽偏。
2、机器停止按键卡死;可能在停止发送传真是按下,然后就没再抬起。
这个机器主板很容易损坏!如果没有卡纸 开机显示这个的话 主板有可能的。

网友:
上面的真厉害,多多指教小弟哈!

网友:
把机器出纸路部分重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