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0无待机

楼主(2010-10-20):
今天修一台东芝L200无待机故障;量Q505 前四脚有主供电,后四脚无。量后四脚阻值偏低,由于一般的机器主供电短路的话一插稳压源就会显示大短,而这次没有所以没注意,我直接把主供电拉到后四脚,把电压调到最低2V的样子,插上发现待机偏高。这才意识到有电容短路,把坏电容取掉,插电有待机并开机正常。可是用稳压源进系统后会死机,这又是这个机型的老病了,加两个330电容OK啦!

网友:
这样写看不懂呀,换的哪边的电容呀

网友:
主板上最大的贴片电容,跟后5。6。7。8脚相连。全拆了一个个去量阻值,换掉不正常的,不换也没什么事

网友:
楼主写的。。有点看不懂,量Q505 前四脚有主供电,后四脚无。量后四脚阻值偏低,由于一般的机器主供电短路的话一插稳压源就会显示大短,而这次没有所以没注意,我直接把主供电拉到后四脚,  不是很懂啊。。还有什么地方的电容短路了啊。。也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