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3本本不上电,待机0.005

楼主(2010-10-20):
如题,TPS51120  PIN 22  19V     PIN9 2.17V  PIN10  1.48V    PIN 12  0.45V  PIN 11  PGOOD  0V
待机无3V .5V 输出。

待机芯片已换过一样的。。  请问PGOOD  PIN 11  是否待机有3V 电压,此电压由谁转化而来的?
这个电压同时是接到 SB_RSMRST 上的。。RSMRST 电压为0
这个EN  脚 我看电压也不正常。。
有谁有这个电路的上电时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没看错的话,这个3V是由待机电压转过来的  3D3V_S0嘛,待机时没有电压的.
楼主思路错了,没看到你的全图,但按照待机电流分析,你这个3 5V应该是要出来的,不然待机电流不可能这么小,开启信号电压明显不对,查这一块吧

网友:
3V是由待机电压转过来的  3D3V_S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