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6gt3-svp点不亮

楼主(2010-10-20):
今天接到一块m26gt3-svp 点不亮   通上电测试卡上D4的灯一闪一灭    各位大哥大姐们帮下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换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 待机灯一闪闪的呀,打值拆网卡查双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