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加电后,IO很烫,换了一个好的,还是一样?

楼主(2010-10-20):
自学已经几个月啦,今天公司一块杂牌主板,刚开始不加电,开关针只有1V电压,明显不正常,跑电路发现,和它连着的101电阻,一端5。3V,一端和开关针的电压一样,于是我端接电阻,居然能加电,于是我换上0电阻,能加电,但是IO很烫,我以为IO坏了,换个新的,还是一样,哪里会短路呢??谢谢各位老师,请指点一二!!

网友:
有些是南桥坏造成的,有些换多两就行这也很无语,

网友:
    在换个I/O试哈吧

网友:
查下IO各脚,是不是有电压窜线到了IO的数据线上

网友:
晕!你都把101电阻换成0欧的了,那样5VSB直接供到IO的PWRBTN引脚了,电流过大当然会发烫了

网友:
楼上正解,100欧的换成0欧的,肯定会烫啦!

网友:
南桥和IO中间,有线,可以查一下引脚定义之类的。然后测试线的电平高低,若异常,可以把IO的引脚焊起来,然后继续测。可以排除,祝你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