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塑料卡销被压扁

楼主(2010-10-20):
第一次做RJ45水晶头,那个塑料卡销被压扁了,失去弹性,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压的时候应该往外拉一点?

网友:
用力太大了呗

网友:
是不是放进钳子的时候放反了。钳子有个缺口,塑料卡从缺口进去。除非你把钳子捏爆了。
做水晶头只能向前挤,包皮也要挤进去,朔料压住包皮。 不能往后拉。

网友:
试了一下,往外抽出一点点就OK.

网友:
真不知道你是有什么钳子夹的啊!网线钳都能把水晶头压扁 牛人

东海之鲲 -2 放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