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高压板,(申请转正)

楼主(2010-10-20):
笔记本不亮  但是能隐约的看见屏上有影子  书面语言叫暗屏
这种问题一般是灯管 高压板  然后就是主板供给高压的条件不够
至于条件请看高压板图 就明白了 缺少那一组 就搞那一组出来
当你在改笔记本高压的时候  如果拿你一根你知道不知道的高压给你的时候
你不能判断这根高压  到底用的是5V  还是12V  或是19V的高压的时候
请看高压上脚最多的哪个芯片  然后去网上下一个这个芯片的资料 什么都明白了 只要你会看图   还有就是修高压条也是一样的 或是引亮度控制信号这些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高压控制信号   如果笔记本没有3。3V的高压控制信号的
时候  可以取屏供电压 来作为控制信号   供电端和高压板电压不符合的时候
请去主板上找  推荐找大电容上的电压作高压供  这点必须注意
引错了  不小心会烧板的  得考虑高压的功率   完毕  本人当初学改高压的时候  靠的就是这几张图而轻松学会的  本人不才  语言表达
能力确实有限  整了半天  才发现标点都没  不好意思 希望能给转个正  呵呵  慢慢看吧

网友:
有点简单了吧、图片原创?

网友:
1供电
2开启信号
3地线
很简单的哎

网友:
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样详细的图片文字对照很容易让新手上路哦,不错哦,一般接口上与保险相连的两脚都是供电,还有两脚接地,剩下两脚一个控制一个亮度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