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问个低级问题——电源

楼主(2010-10-20):
电源上有两个大的电容250V470微法,通电再断电后,测量一个有110V电压,一个只有几V,这个正常吗?如果不正常,但通电后量的有300V电压啊?我是菜鸟,望大家解释详细一点
均压电阻坏了一个,断电后测量有一个有几V电压,一个110V左右,原因是与有110V电压的这个电容并联的均压电阻开路,不能及时释放电容的能量所至,自己还笨的每次都要手动释放电量,害怕伤着人,呵呵。。。。。。

网友:
这还要问啊

网友:
看看电路,慢慢分析,多炮几个大电容就会了

网友:
两个大电容每个要有150多V的电压才正常

网友:
通电测两个电容的电压是不是相近,不能差太大。

网友:
你是怎么测量的,一般每个电容单独都有150左右的电压,两个是串联使用的,串联后的电压是300,

网友:
我估计是你测量点不对

网友:
属正常现象,断电后电容本身会放电

网友:
两路电压应该接近,否则查电容本身和均压电阻。

网友:
我是量过的,不同负载时电压都不一样,一个高,一个低,相差30V差不多。

网友:
同意9楼所说。

网友:
今天又把那个电源拿出来翻拢,发现与断电有110V电压电容并连的电阻断路,不能释放电容中储存的能量所致,早该想到的.......

网友:
有一个的释放电阻有问题。和大电容并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均压电阻断了一个,不能均压所至,已经更换,谢谢

网友:
楼主好上个图哇?

网友:
换那2个大电容,最好都要把他们旁边的那2个对应的电阻换了,不然又会出毛病

网友:
电容不良,不代表已不能工作只是,效果减弱或可靠性降低而已。

网友:
通电后量有300V电压 证明电路元件是正常的。

网友:
均压电阻开路或者电容失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恭喜你,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