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01

楼主(2010-10-20):
接电源自动触发,然后马上关机。短接开机针,能触发,诊断卡先跑C1>01卡在01不动了。

网友:
你说的那马上关机是怎么关法有些是那样的,你那现在是内存没过

网友:
我见过是这样跑码的 C1 C3 01 02有时候是05 07 加焊北桥好的

网友:
电压正常的情况跑01  02的都是桥的问题加焊一下。

网友:
刷个BIOS,量下内存数据地址线。不行换个北桥

网友:
CPU座是BGA的话,加焊一下。

网友:
楼主应该把什么型号的主板说清啊,跑01一般是不过内存 ,
我曾经换过 IO修好跑01,07之类代码的
主板

网友:
刷BISO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