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进水后暗屏

楼主(2010-10-20):
一台IBM T40机器,拿来时不开机,上电电流跳变到0.8A时回落到0.6A不动,拆开机器,发现有进水痕迹,在U15,U28的位置,并且有的地方还氧化了,先用洗板水把整个有进水痕迹的地方洗了一遍,再把氧化的地方重焊了一遍,发现D33掉件,找了同样一个补上后上电,测各电压都正常,电流到0.6A,再装上屏,发现有显示,但是暗屏,外接正常,高压板没工作,测高压供电16V有,拆了一个R51的屏装上去,还是暗屏,说明是主板的问题,但是不知道屏接口哪个是高压板的en控制,忘兄弟们给我点拨一下,在这感谢了

网友:
有高管短路 你好好查一查

网友:
直接把控制信号接到屏供电保险上就行了,这样即方便又简单,省得去找线路了

网友:
关键就是我不知道那个脚是高压板的控制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