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51G显示器按键问题

楼主(2010-10-20):
明基FP51G显示器按键问题,偶尔跑出“自动调整中”  又不是经常出来,郁闷,怎么解决呢

网友:
按键全都换了 再检测下有漏电的没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按键问题

网友:
全换吧,不出意外一般能好!

网友:
先把按键换了先吧,看一下是不是外壳压到按键造成的,好多都是装不到位或按键过高压到的。

网友:
这种问题还问呀~!量一下每个按键上的电压,哪个不对换哪个,要不全换光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定要全部换!

网友:
这种问题先换了按键仍后再考虑驱动板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好多都是按键  驱动板的故障比较少

网友:
突然没问题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