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LL M1330时间不能保存

楼主(2010-10-20):
此机器故障时间不能保存,具体现像为开机时间正常,假如你关机一段时间后再开机,时间还是关机时的那个,如果一直开机时间就能一直走着,关机时时间就不走了,但也不清零,请问一下这是哪的问题呀

网友:
时间不走,那就换南桥晶振,

网友:
有的提示time stop ,进步了系统也是南桥晶振

网友:
梧桐叶 -10 第三次 希望你好自为之

网友:
时间不走,怎么会是晶振的问题呀,楼上的大哥能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
先看看BIOS电池有点吗?有点的话跑cmos电路,电路没有问题的话,先换晶振,再换南桥。14.318的

网友:
这台机器搞好了,就是换了个电池,原来的电池也是好的,只不过是原来的是三个脚的,现在换上去的是两个脚的,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换上去个两只脚的就好了呢,另外一只脚量了一下也是对地的,但为什么查看电路图时它不是接地的,而是连到一个芯片里去的,我就是把这只脚给断了,这一只脚是起什么做用的呀

网友:
楼上几个也说了,也就这几个问题RTC电路

网友:
我所遇到的时间停止的问题都是南桥晶振的问题,至于为啥我也不清楚!好的故障我只知道往哪修,就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培训过!

网友:
电池,,晶振,,换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