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板上,那些很小的三极管是整什么用的?

楼主(2010-10-20):
前天,修了一个19方正的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灭,从朋友那里整了个一模一模的二手一体板,装上。谁知道今天又坏了,现像一样,本以为可能是灯管坏了,拆开以后,又是高压板的问题。本想拿去换,可客户在等着要,仔细看了高压那一块,背面有6个小的三极管,有一个有点发黑,拆下来,到坏高压板上找一个,装上就好了。客户还算满意。
但我不明白那些小三极管做什么用?

网友:
起到激励升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升压作用喔,看来楼主要好好学习哟。我有个好点的学习资料,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ght--from-home.html

网友:
有些三条脚的不是三极管是场管来的,还有些是双二极管,一般都是在电流电压检测回路当中。

网友:
这三只脚的小东西,如果肉眼看不到坏了,杂个检测呢?
上面的字母如何识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