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C-MX点不亮

楼主(2010-10-20):
复位长亮,测CPU供电只有0.6v不到,能检查的都查了,没PDF或没型号的丢一边,MOS管全查了都正常,最后查电源管理芯片APW7120(应该是北桥或内存供电的管理芯片),UGATE和LGATE都不正常,但其供电有,怀疑此IC坏,上网查到可与RT9214代换,在一烂AM2板上找到RT9214,换上后诊断卡跑码,故障排除。

网友:
凌寒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经验之谈,不错,值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