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个上网本的问题

楼主(2010-10-20):
联想的一款上网本忘了型号了:故障是:客户 把可乐洒进键盘了,现在不加电
                                         维修:1.插电流表,有0.2左右的待机电流
                                                  2.按开机键没有反映,电池灯也不亮
                                                  3.电池或重放电路又肯能有问题或电池没电了
                                                  4.拆机,发现网卡部分和开机键腐蚀严重,于是进行清理
                                                  5.清理后,测试依旧不开机,
                                                  6.测量开关有电压,于是顺便有测试了一下开关,
                                                  7.发现问题,原来开关被腐蚀坏了。竟然按下不导通
                                                  8.于是换了开关,在按快关键,加电了
                                                  9.但是电流只有0.36 左右摆动,然后就停了
                                                  10.于是不死心,接了外接测试,还是一样,到0.36就是不亮
                                                  11.我晕,原来不只是开关问题,还有其它的问题
                                                  12.于是我就有修理了半天,还是没有结果
                                                  13.没有太好的办法,只有接一下客户自己的屏试试了
                                                   14.我的天啊,亮了还是0.36,我倒
                                                   15。原来在就亮了,我又白忙了半天,差点没羞死了

总结:都是电流害死人啊,有post卡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你自己美切换吧

网友:
上网本有这么多的电流亮机就足够了  你以为它是电磁炉啊

网友:
新手修本总有曲折的过程

网友:
我一直以为是要到1A左右才算亮呢

网友:
以前我也是那么认为的, 修过几台小本以后才知道。
其实它们电流很小就可以亮机了。

网友:
生活因为雷人的事,而精彩!
有次没插内存,搞了半天,咦。。!怎么不亮了?刚才还亮的嘛?

网友:
post卡你会觉得烦,需要飞线的

网友:
跟我上次修过的一个HP的本本差不多,也是换了显卡后死活不亮,按键盘切换也没有反应,最后接屏却亮了,而且那个本要到桌面后才可以向外切屏,晕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网本都是很低吧。。不过电流应该有跳变啊。。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待机是不是太大了点还是lz整错了???
我遇到一个同方的上网本、、ca待机0.12也能触发而且还点亮了

网友(2010-11-23):
也跟则学习啊,下次心里就有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