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20外接OK,内屏不显

楼主(2010-10-20):
宏基4720,板号ZO1,外接OK,内屏不显

无BL_ON,其他电压都正常,LVDS_TXLCK+测不到波形,谁有这个机器的独立显卡小板的图纸,和显卡板上的BIOS

独立显卡是G86的

网友:
我这里有2台都是一样的故障,应该是通病,有修好过的朋友嘛

网友:
就不显还是暗屏?

网友:
不是暗屏,屏是没显示的,我把BLON强制拉高也不行,外接高压点灯管也是一样

网友:
就是这个板,

网友:
老二,哥还真没有。。。。

网友:
显卡搞了也不行?外接显内接不显应该不会是BIOS吧?

网友:
我修到过宏基4315集成显卡的 965的板子  ,机器已经亮了,大小写的灯都亮,就是内屏外接不显!换了个北桥就好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5615-from-home.html   曾经修到过宏基4315的板子 960集成显卡的   外接和内屏都不亮   最后没有办法 换了个北桥就好了  独立显卡的板子的话 只能考虑显卡了

网友:
换个屏看一下,不行查一下到屏的供电和信号,还不行就做一下显卡看看,前两天我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最后做显卡好了

网友:
显卡换过吗,不行再考虑北桥

网友:
如果屏线没问题的话,最大可能就是显卡了。

网友:
这个机器屏上的信号都是独显直接过来的,不去北桥的,屏是好的,BLON都没出来,估计显卡板上某些条件没满足,显卡是G86,已经换过了,图纸难找啊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现在的所谓新显卡基本上不可靠,前几天修一台戴尔1310,连换两片显卡才好,第一片做了两次都是白屏。第二次发了一片测试版的。做上OK.

网友:
像这个问题,不用考虑了,直接重做显卡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重做吧。有一次我换了一台DELL的机做了三个芯片才好。

网友:
显卡没插好吧 上次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有图纸应该搞得定  就是LVDS部分的问题 没有图纸就看哈LVDS部分的供电正常不 电感烧没有这些   在没有的情况下也只有这样了

网友:
显卡芯片可以确认没问题,因为换了个G86还是外接OK,内屏不显

网友:
已经修复,是屏线和Q5性能不良。另外一台是显卡板坏的

网友:
重复了,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