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个硬盘的主板呀,求够该硬盘的主板一个。

楼主(2010-10-20):
谁有这个硬盘的主板呀,求够该硬 盘的主 板一个。

网友:
能接这种硬盘的主板很多啊,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网友:
楼上理解错误 他要的是硬盘的电路板

网友:
明显外行人士 照这面有什么用 报版号 记得这个板有两种 一个带BIOS 一个不带
我有带BIOS的板

网友:
1、2、3、4 分别为IC (一共才4个)那个最小的型号是25X20AL(5跟6 为硬盘与电路析的接触点)
正面
反面

网友:
对型号的硬盘电路板何以换上,看硬盘上的标签

网友:
这个盘要报板号 印刷在PCB板上在。。。

网友:
在质保的话发回去换块就行了吗。

网友:
94V-0
E222034

2060-701590-001  REV A

网友:
上边肯定是有重要数据。

网友:
可能是有重要文件吧,我没有这个板!

网友:
2060-701590-001  REV A
再看下U12有没有8PIN芯片

网友:
此板上有一个8脚的心片呀。型号是25X20AL

网友:
旧的没有,新的就有

网友:
那就PM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盘体没有损坏,可以找一块同系"2060-701590-001  REV A"的板,把本盘的BIOS(就是那个8针的芯片)
换在新找来的板上
应当就可了.据说BIOS要与硬盘的盘体对应.
楼主如需要,我可以介绍做这个硬盘电路板的网友给你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