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不能重启

楼主(2010-10-20):
一台4416s,刚开始是大短路,经检查时北桥供电短,北桥也烧坏了,这机器是amd的u  amd的芯片组,ati的显卡,在换完北桥后电流只上到0.2几,经检查是北桥没有供电,没有这机器的图纸,供电的ic是tps51124,网上找到这个芯片的图 看了两眼,然后发现22脚有5v左右的电压,但是想对应的9脚却没有,跑了半天线路无果,心一狠直接从22脚飞线到9脚,然后试机,可以点亮,进系统正常,但在测试的过程中发现,机器不能重启,重启就直接掉电,掉电以后再开机也开不了,加电后3秒左右就又掉电,把电源拔掉等5分钟左右插上电源在开机又可以开了,
这问题没接触过,没有一点思路,麻烦有图纸和有经验的老师们给指条明路,我该查哪里?

此机以修复,换了个51124

网友:
看看EN2到没有!

网友:
0.2A掉电是南桥问题,换个南桥试下

网友:
电流0.2的问题多了,这机器北桥没电压的时候0.2不上cpu有时也能到0.2,你说的南桥问题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