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修改SPD数据后写回失败,请达人指点下

楼主(2010-10-20):
我用的smart-spd.exe和ha_SPDTool.exe都试过,就是简单的把双面改为单面(将第05字节从61改为60),然后修改校验位,但是写回去的时候总是验证失败。

请教下将双面改为单面的正确方法。谢谢~~~~

网友:
二代啊,还以为一代呢!

网友:
换SPD芯片试 部份芯片不能重新刷写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双面怎么变成一面的

网友:
换SPD芯片吧,我遇到过用编程器都写不进去的。

网友:
我的改了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