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07

楼主(2010-10-20):
一块杂牌的845G主板,c1-01-02-07,跑到07就不动了,有时跑c1-01-02-04,COM芯片拆了,会是IO坏了吗

网友:
是一开始就跑07还是跑了一段后才跑07啦 有没有复位 如果07复位的话 多半是IO坏了

网友:
北桥虚焊造成的 捡不到显卡

网友:
c1-01-02-07

网友:
IO相关电路         BIOS            串口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块丽台K8754的?也是跑C2120-07重复跑(待机3.3V在不上电时候正常,上电降到2.4左右)首先刷BIOS无果,换IO依旧(最后决定查3.3V给拉低的情况,查不出来,怀疑是单桥的问题。。)后来拆了COM口。顺利跑马点亮。可是问题是 USB不认U盘 能认鼠标。。(桥很烫。。。)USB的供电不足 也给拉低了。。。

网友:
07一般都是IO管理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查下IO的时钟,COM芯片,和IO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