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坏了,,

楼主(2010-10-20):
                万用表坏了,,,问一下,,IT8716F--S  DXS 的第三脚和最后一脚是什么脚,,???网上找到这款IO的PDF啊????这两个脚的焊盘都没有线连接的??!!!!

网友(点评):
会是不是空脚啊?

网友:
可能是空脚、LZ 可以找板的图纸看看

网友:
拆下来看看里面和外面没有线路出来的话就是空脚....